菜鸟请问大侠:msp430内置的A/D能采集负电压信号吗?

楼主:
菜鸟请问大侠:msp430内置的A/D能采集负电压信号吗?

网友:
不知道这个Vref-是什么意思

如果不可以采集负电压 你通过一个反相放大器变正

网友:
凭直觉绝无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看了数据手册,对这点也很迷糊。信号不是纯粹的负电压,交流信号,有正有负。之前考虑电平抬升但一直不太好使。谢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碟加一个正值?使他变正测量?? 这个是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