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v3.5固件库systick ms延时

楼主:
《如何从STM32F10xxx固件库V2.0.3升级为STM32F10xxx标准外设库V3.0.0》一文中的“3.3.2 SysTick”讲到:

在标准外设库中移除了SysTick的驱动,因此用户必须调用CMSIS定义的函数。
CMSIS只提供了一个SysTick设置的函数,替代了STM32原有SysTick驱动的全部函数。
SysTick_Config(uint32_t ticks);
该函数设置了自动重载入计数器(LOAD)的值,SysTick IRQ的优先级,复位了计数器(VAL)的值,开始计数并打开SysTick IRQ中断。SysTick时钟默认使用系统时钟。
下面的例程为使用固件库V2.0.3进行SysTick设置:
/* Select the HCLK Clock as SysTick clock source (72MHz) */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SysTick end of count event each 1ms with input clock equal to 72MHz (HCLK) */
SysTick_SetReload(72000);
/* Enable SysTick interrupt */
SysTick_ITConfig(ENABLE);
下面的例程为使用标准外设库V3.0.0进行SysTick设置:
/* Setup SysTick Timer for 1 msec interrupts */
if (SysTick_Config(SystemFrequency / 1000)) /* SystemFrequency is defined in “system_stm32f10x.h” and equal to HCLK frequency */
{
  /* Capture error */
  while (1);
}

网友:
2.0库函数延时代码
/*初始化时钟*/
void Init_SysTick(void)
{
  /* Disable SysTick Counter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Disable);

  /* Disable the SysTick Interrupt */
  SysTick_ITConfig(DISABLE);

  /* Configure HCLK clock as SysTick clock source */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

  /* SysTick interrupt each 1000 Hz with HCLK equal to 72MHz */
  SysTick_SetReload(9000);

  /* Enable the SysTick Interrupt */
  SysTick_ITConfig(ENABLE);
}

/*延时1ms函数*/
__IO uint32_t TimingDelay;
void delay_ms(__IO uint32_t nTime)
{
  /* Enable the SysTick Counter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TimingDelay = nTime;

  while(TimingDelay != 0);

  /* Disable SysTick Counter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Disable);

  /* Clear SysTick Counter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Clear);
}

/*stm32f10x_it.c中的void SysTick_Handler(void)函数改为*/
extern __IO uint32_t TimingDelay;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if (TimingDelay != 0x00)
  {
    TimingDelay--;
  }
}

/*用法,延时1秒*/
delay_ms(1000);

3.5库函数延时代码
/*初始化时钟*/
void Init_SysTick(void)
{
  if(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 //注意:3.5库中 SystemFrequency 被 SystemCoreClock 取代。
  while(1);
}

/*延时1ms函数*/
__IO uint32_t TimingDelay;
void delay_ms(__IO uint32_t nTime)
{
  TimingDelay = nTime;
  while(TimingDelay != 0);
}

/*stm32f10x_it.c中的void SysTick_Handler(void)函数改为*/
extern __IO uint32_t TimingDelay;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if (TimingDelay != 0x00)
  {
    TimingDelay--;
  }
}

/*用法,延时1秒*/
delay_ms(1000);

网友:
这是我看别人的 觉得很好 所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客气:carnation: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延时1ms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啊?
我的SystemCoreClock  是 72Mhz,那么根据你的设置的话应该是延时了多少时间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