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路有能力的讨论

楼主:
看了一下zigbee的路由发现,对里面有个词很是迷茫,“路有能力”。书上写的是一个设备如果能借助于它的路由表建立起到达某目的设备的路由,则该设备被称为具有“路有能力”。怎样才能知道一个节点有没有路由能力呢?怎么判断的?希望高手能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zigbee有查询节点能力的网络指令,好像是beacon req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beacon req不是信标请求吗,还有查询节点能力的功能?

网友:
路由能力是指的具有建立/维护路由表,发送route request,route reply,route record能力的结点,Coordinator和Router具有此能力,End-Device不具备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刚开始我也是这么理解的,但看到书上说没有路由能力的节点可以按照树形结构分级发送,所以就觉得应该不只只有终端设备没有路有能力。算了,不纠结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