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个单片机485通讯时如何自动设置从机地址

楼主:
多个电源并机使用, 采用485通讯, 分为主从机,  在以前从机地址采用拨码设置, 或电源模块有显示屏时, 用按键在每个电源模块的显示屏里设置地址.
        但现在电源模块小型化设计, 无法安装拨码开关, 也无法安装显示屏, 所以只能想在从机投入使用时, 从机自动设置485地址.
        请教如何能实现?
        先谢谢了!

网友:
大家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吗?
         多个单片机通过485通讯.
         其中一地址设为0, 作为主机;  其它单片机作为从机;
         主机可以先投入工作, 再依次投入从机. 从机投入后应能自动设置自已的485地址. 一旦从机设置好自已的地址, 该从机就记忆好自已的地址, 后面再投入的新的从机再次设置新的地址.

         有什么办法实现?

网友:
每个从机要有唯一ID号,然后根据ID号+随机数设定一个延时常数,入网后先侦测总线占用,空闲时经过延时常数后请求分配ID,主机根据已有的地址分配情况进行匹配,从机首次通讯时使用一个保留的公共地址,这里的ID+随机数延时是为了应对多个新从机同时自动入网的情况,同时通讯规约要有容错机制,一个严格的通讯协议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