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PinWrite函数问题

楼主:
代码如下

void
GPIOPinWrite(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s, unsigned char ucVal)
{
    //
    // Check the arguments.
    //
    ASSERT(GPIOBaseValid(ulPort));

    //
    // Write the pins.
    //
    HWREG(ulPort + (GPIO_O_DATA + (ucPins << 2))) = ucVal;
}

#define HWREG(x)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x)))

函数调用如下:

GPIOPinWrite(GPIO_PORTG_BASE, GPIO_PIN_2,0xff);

不明白的地方:

为什么将第二个参数左移两位在和第一个参数相加?操作的是哪个寄存器?

计算后的地址在手册找不到说明。。。

谁能帮忙指点下。谢谢

网友:
已经搞懂了!·

GPIODATA 偏移地址0x000。其中从0-0x3FF,都是用于GPIODATA设定的。GPIODATA内被写近了什么

取决于写入的数据和写入地址。地址是10位的,高八位用于过滤。和我们设置的数据位一一对应。地址的某一位为“1”,对应的数据位的值将可以被改写。可以把地址想象成筛子,“1”是数据可以通过的。例如:往偏移地址0x300写入数据。意味这GPIODATA最高两为的数据将被改写。往偏移地址0x3f0写入数据,GPIODATA的高六位将被改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这应该是 Stellaris MCU GPIO 的一个特点。

网友:
搜索不到相关解释。大家直接就看懂了吗?
是我的思维僵化,还是初次接触arm导致!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