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基于“在LCD上倾角变化的显示界面”学习心得

楼主:
上周考试,没时间把我的那篇“在LCD上倾角变化的显示界面”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30464 的学习心得写出来,现在补上!
我觉得我这个程序使用最多的就是Ti图形库的画布控件(Canvas)和图形按钮控件(Image Button),
我利用循环,添加了显示框和三个表盘以及指针
        for (i = 0; i < 5; i++)
{
                 WidgetAdd(WIDGET_ROOT,  g_tWidgetadc);
        }
            CanvasImageOff(&g_sadc3);//这里是暂时关闭单个表盘
            CanvasAppDrawnOff(&g_sadc4);//这里是暂时关闭单个表盘指针
其实我把需要显示的背景和表针都显示在LCD上,只不过通过以上两个函数将它们暂时关闭,待到相应的功能按钮按下时,我在将它们打开,这样就有了切换显示的效果啦!!
这就是我添加的画布控件:
tWidget * g_tWidgetadc[5] =
{
         (tWidget *)&g_sadc0,(tWidget *)&g_sadc1,(tWidget *)&g_sadc2,
                     (tWidget *)&g_sadc3,(tWidget *)&g_sadc4
};
具体如下:
Canvas(g_sadc0, WIDGET_ROOT, 0, 0,
&g_sLcdDisplay, 0, 164,320 , 30,
       (CANVAS_STYLE_FILL | CANVAS_STYLE_OUTLINE | CANVAS_STYLE_TEXT | CANVAS_STYLE_TEXT_LEFT),
       ClrWhite, ClrYellowGreen, ClrBlack, &TXT_FONT, "Angle:", 0, 0);

//添加三个表盘
Canvas(g_sadc1, WIDGET_ROOT, 0, 0,
&g_sLcdDisplay, 0, 0,320 ,163,
       CANVAS_STYLE_IMG,
       0, 0, 0, 0, 0,xyz,0);
//添加三个表盘指针
Canvas(g_sadc2, WIDGET_ROOT, 0, 0,
&g_sLcdDisplay, 0, 0, 320,163,
       (CANVAS_STYLE_APP_DRAWN),
       0, 0, 0, 0, 0,0,pfnOnPaint1);

//添加单个表盘
Canvas(g_sadc3, WIDGET_ROOT, 0, 0,
&g_sLcdDisplay, 0, 0,320 ,163,
       CANVAS_STYLE_IMG,
       0, 0, 0, 0, 0,kong,0);
//添加单个表盘指针
Canvas(g_sadc4, WIDGET_ROOT, 0, 0,
&g_sLcdDisplay, 0, 0, 320,163,
       (CANVAS_STYLE_APP_DRAWN),
       0, 0, 0, 0, 0,0,pfnOnPaint0);

其中的单个表盘指针和三个表盘指针的处理,我是利用的画布控件的WIDGET_MSG_PAINT事件处理凼数,
具体的pfnOnPaint0和pfnOnPaint1如下:
//处理单个表盘
void pfnOnPaint0(tWidget *pWidget, tContext *pContext)
{
         int x,y;
         x=(int)(160*sin(2*(3.1415926)*Angle/360));
         y=(int)(160*cos(2*(3.1415926)*Angle/360));
         GrContextForegroundSet(&g_sContext, ClrBlack);
         GrLineDraw(&g_sContext,160,160,160+x,160-y);
         GrLineDraw(&g_sContext,159,160,159+x,160-y);
         GrFlush(&g_sContext);

}
//处理三个表盘
void pfnOnPaint1(tWidget *pWidget, tContext *pContext)
{
         int Xx,Xy,Yx,Yy,Zx,Zy;
         Xx=(int)(81*sin(2*(3.1415926)*XAngle/360));
         Xy=(int)(81*cos(2*(3.1415926)*XAngle/360));
         Yx=(int)(81*sin(2*(3.1415926)*YAngle/360));
         Yy=(int)(81*cos(2*(3.1415926)*YAngle/360));
         Zx=(int)(81*sin(2*(3.1415926)*ZAngle/360));
         Zy=(int)(81*cos(2*(3.1415926)*ZAngle/360));
         GrContextForegroundSet(&g_sContext, ClrBlack);
         //画表盘指针
         GrLineDraw(&g_sContext,80,81,80+Xx,81-Xy);
         GrLineDraw(&g_sContext,240,81,240+Yx,81-Yy);
         GrLineDraw(&g_sContext,160,162,160+Zx,159-Zy);
         GrFlush(&g_sContext);

}

其实道理很简单,既然我的表盘是半圆,那么我就可以根据角度来计算出画直线(表针)的起始坐标和终止坐标,而且它是随着角度变换的,这就解决了表针的显示问题!!而角度的输入则是由ADC采样再加上标度变换来得到的!

接下来同样的道理,我再添加图形按钮控件:
for (i = 0; i < 4; i++)
{
WidgetAdd(WIDGET_ROOT, g_tWidgetBnt);
}

这就是我添加的 图形按钮控件 :
//定义功能按键
tWidget * g_tWidgetBnt[4] =
(tWidget *)&g_sBnt0,(tWidget *)&g_sBnt1,(tWidget *)&g_sBnt2,(tWidget *)&g_sBnt3

};
具体如下:

//定义功能按键
//X按键
ImageButton(g_sBnt0, WIDGET_ROOT,0,0,
            &g_sLcdDisplay,
175,195,
BNT_WIDTH, BNT_HIGHTH,
(IB_STYLE_TEXT),
ClrWhite, ClrYellowGreen, ClrBlack,
&BNT_FONT,"X",
g_pucBlueBntUp_45x45,g_pucBlueBntUp_45x45,g_pucBlueBntUp_45x45,
0,0,
0,0,
X_click);
//Y按键
ImageButton(g_sBnt1, WIDGET_ROOT,0,0,
            &g_sLcdDisplay,
225, 195,
BNT_WIDTH, BNT_HIGHTH,
(IB_STYLE_TEXT),
ClrWhite, ClrYellowGreen, ClrBlack,
&BNT_FONT,"Y",
g_pucGreenBntUp_45x45,g_pucGreenBntUp_45x45,g_pucGreenBntUp_45x45,
0,0,
0,0,
Y_click);
//Z按键
ImageButton(g_sBnt2, WIDGET_ROOT,0,0,
            &g_sLcdDisplay,
275, 195,
BNT_WIDTH, BNT_HIGHTH,
(IB_STYLE_TEXT),
ClrWhite, ClrYellowGreen, ClrBlack,
&BNT_FONT,"Z",
g_pucRedBntUp_45x45,g_pucRedBntUp_45x45,g_pucRedBntUp_45x45,
0,0,
0,0,
Z_click);
//返回按键
ImageButton(g_sBnt3, WIDGET_ROOT,0,0,
            &g_sLcdDisplay,
0,195,
170, 20,
(IB_STYLE_TEXT),
ClrWhite, ClrYellowGreen, ClrBlack,
&BNT_FONT,"Back",
back,back,back,
0,0,
0,0,
B_click);

不难看出,他和画布控件函数很相似,同样我利用了它的 点击事件处理凼数:
具体如下:
//定义切换按键
//X按键处理函数
void X_click(tWidget *pWidget)
{
       unsigned char i;
       Xsingle=1;
for (i = 3; i < 5; i++)
{
                 WidgetAdd(WIDGET_ROOT,  g_tWidgetadc);
        }

                 CanvasImageOff(&g_sadc1);//注意用法
                 CanvasAppDrawnOff(&g_sadc2);
                 CanvasImageOn(&g_sadc3);//注意用法
                 CanvasAppDrawnOn(&g_sadc4);
        WidgetPaint(WIDGET_ROOT);
        WidgetMessageQueueProcess();
        GUI_Reflush();

}
//Y按键处理函数
void Y_click(tWidget *pWidget)
{
       unsigned char i;
       Ysingle=1;
for (i = 3; i < 5; i++)
{
                 WidgetAdd(WIDGET_ROOT,  g_tWidgetadc);

        }
                 CanvasImageOff(&g_sadc1);//注意用法
                 CanvasAppDrawnOff(&g_sadc2);
                 CanvasImageOn(&g_sadc3);//注意用法
                 CanvasAppDrawnOn(&g_sadc4);
        WidgetPaint(WIDGET_ROOT);
        WidgetMessageQueueProcess();
        GUI_Reflush();

}
//Z按键处理函数
void Z_click(tWidget *pWidget)
{
       unsigned char i;
        Zsingle=1;
for (i = 3; i < 5; i++)
{
                 WidgetAdd(WIDGET_ROOT,  g_tWidgetadc);
        }
        //注意用法(要把Canvas每一个属性修改函数看懂)
                 CanvasImageOff(&g_sadc1);//注意用法(关闭图片)
                 CanvasAppDrawnOff(&g_sadc2);//注意用法(关闭调用函数)
                 CanvasImageOn(&g_sadc3);//注意用法(开启调用函数)
                 CanvasAppDrawnOn(&g_sadc4);//注意用法(开启图片)
        WidgetPaint(WIDGET_ROOT);
        WidgetMessageQueueProcess();

}
//返回按键处理函数
void B_click(tWidget *pWidget)
{
   Xsingle=0;
   Ysingle=0;
   Zsingle=0;
    CanvasImageOff(&g_sadc3);//注意用法
    CanvasAppDrawnOff(&g_sadc4);
    CanvasImageOn(&g_sadc1);//注意用法
    CanvasAppDrawnOn(&g_sadc2);
    WidgetPaint(WIDGET_ROOT);
    WidgetMessageQueueProcess();
    GUI_Reflush();
}

可以看到,每个功能按键的操作都是对画布背景的开关进行处理,从而实现相应的功能!!
接下来是一系列的初始化操作:
WidgetPaint(WIDGET_ROOT);//绘制控件树中的所有控件。
WidgetMessageQueueProcess();//处理所有控件事件。
GUI_Bcaklight_On();
GUI_Reflush();

Touch_Init();//触摸初始化
Touch_Callback_Set(WidgetPointerMessage);//设置回调函数

        IntMasterEnable();// 开启中断.
        Acc_ADC1_int();//初始化ADC1
然后就可以在while循环里进行相应的判断:
首先是ADC的采样和数据的标度转换部分:
我都放在了ACC.c文件中了,其实道理很简单,参考手册后,可以知道加速度传感器的三轴在静止的时候和加速度一直是1g,那么当z轴为1g的时候,加速度传感器处于水平状态,X和Y与水平夹角都为0,而当有倾角的时候,各个方向的值都产生变化,这时候他们的值和1g可以动过三角函数计算,得到相应的倾角,所需要的值是通过ADC采样在加上标度变换得到的,加速度传感器手册里讲的很清楚,我就不细讲了!

得到了倾角了,我定义了三个变量:
if(Xsingle==1||Ysingle==1||Zsingle==1)
来判断是否为单个表盘
如不是则执行整体表盘的显示,同时得到数值的ASCII码用于在画布上显示!
若是其中的一块表盘则执行相应的程序,具体和整体表盘的程序相差不大!

这个例程让我对M4/M3的Ti图形库有了深刻的了解,同时锻炼了我的编程能力!
整体:

单个:

网友:
写得不错,照片怎么拍的那么清楚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数码相机微距拍摄!

网友:
请教

你好,我是厦门大学的一名学生,最近在做LCD显示的时候碰到了问题,就是我把触摸屏改成用按键控制的,但是在更新重画某个画布控件时,原先的画布控件并没有消除,还是呆在屏幕上,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题应该是在重新画某个画布的时候没有把原来的那个画布进行关闭的原因!!
使用:CanvasImageOff(&g_sadc1);和
                 CanvasImageOn(&g_sadc3);两个语句就可以控制画布的现实和隐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