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PCF8563与铁电存储共用I2C线的时候 要注意什么问题?

楼主(2012-06-05):
当PCF8563与铁电存储共用I2C线的时候 要注意什么问题?
当PCF8563与铁电存储共用I2C线的时候 要注意什么问题?
存储

网友A:
IIC记得上拉电阻就是了,因为是开漏输出

楼主:
我都有上拉电阻,但是当把铁电接上后,PCF8563就工作不正常了。但是把铁电拿走之后,PCF8563就工作正常了。求高手们指点,很急啊!

网友B:
上拉到不超过VCC的高电平,肯定可以这样用的,是不是程序的问题, 上示波器看看?看看通信和总线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