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点贡献,分享笔记

楼主:
G2的封装

G2的头文件

上电复位有上电清除

G2的时钟

G2的定时器

定时器中断处理

IO端口

SPI通信

看门狗模块

中断的优先级

网友:
SPI通信那个没看懂 有SPI??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然有了,不过spi复位那个地方写错了,应该是使能,也就是说spi寄存器设置好后一使能就开始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看楼主就是高手 这个我还真没有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