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频率计

楼主:
我用一片51单片机制作频率计,用1602显示,这个仿真没有问题。我用T0口作为中断输入口,将PWM波形引入到P34引脚,但是这样一弄,就显示乱码。我的PWM波形是利用另外的一片51单片机产生的,想求助大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紧急,紧急。

网友:
为什么不用外部中断来计数

网友:
楼主说的是 测频 吗,如果1602显示没问题的话,测频一般得开 一路定时器一路计数器,当计数器记到你设定的值的时候用从定时器得到时间除计数个数处理下就可以求得频率了

网友:
这应该很简单的,lz可以求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