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 AGC 电路的设计方法

楼主:
JFET 2SK246资料手册
手册第二页 VGS-ID 特性曲线

大家好:

我想完成这个 AGC 电路,目标是当 Z 在 0~1KΩ 之间变化时,让 A 点维持在 6.8Vp-p 的电压

U2D 是半波整流电路,经过 R20 和 C4 低通电路转成直流送到 U1B 构成的反相加法器做自动补偿以维持 A 点的电压,
D 点我测试过施加电压在 0~-2.5VDC 范围内能够让 U1C 同相放大器有 1.6~1.24Vp-p 的输出

请教的问题是 B 点的参考电压要调在少以及 R22 应为多少能够完成 A 点的电压维持?
请问如何思考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能否发表一下您的意见,谢谢。

网友:
1.  断开R22右边,其他不变,然后记录下当Z 从0 - 1k变化时 A点的电压变化范围VA1-VA2。这个范围必须是在运放的线性输出范围内.
2. 在R22右边接入一个电位器VRD,就像VR1那样连接,是可以调压的。
3. 检测A点电压,将Z调到0,然后调节VRD,使A点电压=6.8Vpp。这时候测量R22右边的电压值记为VC1; 再次将Z跳到1K,再调节VRD,使A点==6.8Vpp,再测量R22右边的电压值记为VC2。
3. 调整U2D的放大倍数GU2D,使其关系式满足GU2D = VA2-VA1 / VC2-VC1,即可。
以上只是说明方法,实际调试中要考虑信号的相位,电压幅度合理性,以及运放的线性输出范围等等。

网友:
谢谢兄台的分析,我会试看看,幸苦您了!

网友:
楼主的这个电路的一部分,曾帖出来过一次。

关于AGC,竞用了5个运放,又加一个MOS管。这样设计有必要吗?

楼主可以看一下过去七管以下的收音机。看看它们的设计思想,你也可以在那里学到AGC的设计方法。

电路,不是复杂了性能就好。很多时候恰恰是相反的。

网友:
这是我目前想的到的方法了,如果有其他更好的方法欢迎给我意见,

对不起,收音机的 AGC 我不熟,有资料可以提供我叁考吗?

网友:
经过多日实验,发现这个方法很难做线性补偿,当 VGS 也就是 D 点设为 -2V 时,Z 从 0~1K 变化,A 点电压的变动跟我加上反向加法器变动的范围差不多,这样 AGC 的效能都没有出来 ,故我打算用 AD8367 这种 VGA OP 来试看看,我会在另开一个新帖来讨论如何用 VGA OP 来做 AGC,欢迎大家有缘再来讨论。

感谢大家关心这一个主题,小弟在此对回覆帖子的大德致上12万分的谢意。

网友:
谢谢大侠花时间改图,能否稍微说明一下您的设计理念?

网友:
回复 网友A:

AGC,具体化就是把在一段时间内的输出p-p均值反馈,去控制放大器的增益。取交流p-p值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检波,低通滤波后作为反馈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简单的一定要简单,简单的东西,才能做得可靠。这点很容易理解,假如每个元件都有相同的失效概率,那么,只用一个元件时,可靠性是最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