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VR硬件开启定时器方法

楼主:
51里面,把GATE置位,那么此时定时计数器的启动由INTX(X=0或1)引脚和TRX(X=0或1)来决定。可先把TRX置位,让定时计数的启动条件还欠缺INTX为高电平(即先让INTX处于低电平),等待INTX变为高电平,那么此时定时计数器启动了,AVR里没有GATE门 怎么硬件开启定时器啊

网友:
这个还真不清楚,好像没有吧,如果您想要这样一个效果,可以用一个IO的外部中断,然后在中断处理服务函数中,打开定时器就行了,这样可以吧?

网友:
问题是我是想做等精度测频,精度在零点几HZ,如果用外部中断的话,中断处理还需要时间,精确度太低,我就是想用硬件保证两个定时器同时开启啊

5 天前 上传

在测量过程中,有两个计数器分别对标准信号和被测信号同时计数。
首先给出闸门开启信号(预置闸门上升沿),此时计数器并不开始计数,而是等到被测信号的上升沿到来时,计数器才真正开始计数。
然后预置闸门关闭信号(下降沿)到时,计数器并不立即停止计数,而是等到被测信号的上升沿到来时才结束计数,完成一次测量过程。可以看出,实际闸门时间τ与预置闸门时间τ1并不严格相等,但差值不超过被测信号的一个周期
设在一次实际闸门时间τ中计数器对被测信号的计数值为Nx,对标准信号的计数值为Ns。
标准信号的频率为fs,则被测信号的频率为

之前用了一个D触发器,D接普通IO口,Q接其中一个16位定时器门控信号,触发器CLK接待测晶振频率输入,待测晶振频率同时接到单片机另外一个16位定时器上,
现在的问题是Atemega64定时器没有门控信号,寻求替代方法

5 天前 上传

在测量过程中,有两个计数器分别对标准信号和被测信号同时计数。
首先给出闸门开启信号(预置闸门上升沿),此时计数器并不开始计数,而是等到被测信号的上升沿到来时,计数器才真正开始计数。
然后预置闸门关闭信号(下降沿)到时,计数器并不立即停止计数,而是等到被测信号的上升沿到来时才结束计数,完成一次测量过程。可以看出,实际闸门时间τ与预置闸门时间τ1并不严格相等,但差值不超过被测信号的一个周期
设在一次实际闸门时间τ中计数器对被测信号的计数值为Nx,对标准信号的计数值为Ns。
标准信号的频率为fs,则被测信号的频率为

之前用了一个D触发器,D接普通IO口,Q接其中一个16位定时器门控信号,触发器CLK接待测晶振频率输入,待测晶振频率同时接到单片机另外一个16位定时器上,
现在的问题是Atemega64定时器没有门控信号,寻求替代方法
貌似AVR输入捕获功能可以直接测频,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精确度怎样,我要测32.768KHZ的晶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