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2530 这句程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6-05):
关于cc2530 这句程序是什么意思?
设置T3 溢出中断寄存器置位的宏定义
*****************************************/
#define TIMER34_ENABLE_OVERFLOW_INT(timer,val) \
(T3CTL = (val) ? T3CTL | 0x08 : T3CTL & ~0x08)
表示c语言没学好
C语言
寄存器
程序

网友A:
判断T3CTL 是不是等于 val ,如果是,则定义TIMER34_ENABLE_OVERFLOW_INT(timer,val) 为T3CTL | 0x08,要是不相等,则定义TIMER34_ENABLE_OVERFLOW_INT(timer,val) 为T3CTL & ~0x08

网友B:
" \ " 是换行的意思

网友C(2013-01-01):
回复 网友A:
可以看清楚了在回答吗,那还需要判断吗,直接赋值就可以了,明显程序有问题啊,少写了个“=”,应该改为T3CTL == (val),后面再接问号表达式

网友D: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