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问题!!!!!

楼主:
刚接触launchpad for msp430,话说我每次把程序烧录进单片机之后,上面的测试LED都不跑,需要首先把开发板从电脑上断开,再连接才能仿真。想问一下,这是不是错误的操作,有没有不断开就能直接运行的????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开发环境~
我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程序下进去,可以跑,但是复位不管用。必须断电再上电,复位才好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刚解决了,我用的是IAR,原来菜单栏有专门的调试栏。当你把程序烧进去之后,会看到最上面有一排箭头,点击它们就可以直接在launchpad上调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我这边如果只是下载程序进去而不调试
IO引脚会出现混乱,断电复位后正常工作
IAR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