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启动模式——急!!!!!!!

楼主:
DSP2812的GPIOF4决定了DSP的启动模式,但是我现在把这个GPIO口接到了另一个芯片的某个脚上,在DSP2812内部这个GPIO口有内部上拉,而在另一个芯片上,我又把它下拉了。正常上电时,这个引脚的电平是1.2V左右,不高不低,DSP不能正常工作,但是按下手动复位之后,2812能正常工作,此后GPIOF4变成了低电平。不知缘由,求高手指导!急………………………………

网友:
汗,

楼主上电的时候,该GPIO管脚到底是什么电平?要保证是从FLASH启动。

之后复位芯片的时候,GPIO管脚的电平不一定等于商店刹那时候的电平。

此外也请楼主注意一下2812芯片的上电顺序

网友:
同意 ,2812 的上电是要根据时序的。否则可能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