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DC/DC电源150W电源设计

楼主:
输入为DC25V----28V的电池,输出为DC24V。负载为一直流可调速电机。
求帮助给建议,最好能提供经过验证的电路。之前用LM2677芯片搭建的电路在负载全速时输出电压掉到20V。
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
DC-DC的最大占空比限制了压差.
可调速电机,是无刷吗?那就不要去管电压了,闭环调速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楼主,电机是无刷的。电压降到20V后电机转速变化比较大。我们这个是电机带动的定量泵。对流量有严格要求。所以没法实现。

网友:
LM2xxx系列的都有一个缺点,就是压降较大。
输入25~28,已经很接近电机的额定电压了。应该不用DC/DC,用PWM将更加高效

网友:
求电源设计,DC-DC,有意者请联系:020-37326269-8001,Q2355859081

网友:
应该是带负载的时候电压不足,减小滤波电感值或降低电感的内阻,采用压降小的二极管。

网友:
谢谢 楼主,电机是无刷的。电压降到20V后电机转速变化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