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69的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
我用的XDS100USB,烧写程序时弹出如下提示,
C28xx: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1041 @ 0x0) The emulator reported an error. Confirm emulator configuration and connections, reset the emulator,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Release 5.0.429.0)

按照它的提示,我重新查看了target configuration,配置正确。

这会不会是仿真器不支持该芯片啊?或者说明我的硬件设计有问题的。

网友:
如果是初次使用,各种可能的情况都有。软硬件都可能出现问题。

楼主应该找个好的板子试一下,以缩小问题的范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是第一次使用。

不过,之前用的28035,仿真器是可以用的,用的利尔达的XDS100USB。

还没问他们,这款仿真器是否支持28069.

网友:
找找资料问问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题找到了,是我板子的问题, 我的复位引脚一直处于触发状态,看原来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实际量了下电压才知道。

不过昨天问过利尔达的技术支持,说是他们的这款仿真器不支持28069,而仿真器的说明上是C28X的所有器件。

嘿嘿,但是我的可以用在28069上。

网友:
是可以支持全系列C28x的,XDS100v1,XDS100V2等都可以支持28069的编程和调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你问的那技术支持估计不了解。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