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官方串口收发例子(中断方式)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楼主:
2芯积分

我用的是官方USART中的HyperTerminal_Interrupt文件夹里的例子程序,对程序做了一些修改,我要用的是USART1,tx是PA9,rx是PA10,对原来stm32f2xg_eval.c和stm32f2xg_eval.h中的宏定义和函数针对的不同做了修改,可是现在用串口调试助手还是看不到数据。

硬件平台:stm32f205

ide环境:iar ewarm6.3

仿真器:jlink V8

固件库:stm32f2xx   v1.1.0

请各路大虾帮忙看看我的程序是否正确?

/**
  ******************************************************************************
  * @file    USART/HyperTerminal_Interrupt/main.c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1.1.0
  * @date    13-April-2012
  * @brief   Main program body
  ******************************************************************************
  * @attention
  *
  * <h2><center>&copy; COPYRIGHT 2012 STMicroelectronics</center></h2>
  *
  * Licensed under MCD-ST Liberty SW License Agreement V2, (the "License");
  *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License.
  *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
  *        http://www.st.com/software_license_agreement_liberty_v2
  *
  * Unless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 or agreed to in writing, software
  * distributed under the License is distributed on an "AS IS" BASIS,
  * WITHOUT WARRANTIES OR CONDITIONS OF ANY KIND, either express or implied.
  * See the License for the specific language governing permissions and
  * limitations under the License.
  *
  ******************************************************************************
  */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2xx.h"
//#include "stm322xg_eval.h"

/** @addtogroup STM32F2xx_StdPeriph_Examples
  * @{
  */

/** @addtogroup USART_HyperTerminal_Interrupt
  * @{
  */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extern uint8_t NbrOfDataToTransfer;
extern uint8_t NbrOfDataToRead;
extern __IO uint8_t TxCounter;
extern __IO uint16_t RxCounter;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NVIC_Config(void);
void RCC_Config(void);
void GPIO_Config(void);

/* Private functions ---------------------------------------------------------*/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RCC_Config(void)
{
       SystemInit();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定义错误状态变量
       RCC_DeInit();//将RCC寄存器重新设置为默认值
       RCC_HSEConfig(RCC_HSE_ON);//打开外部高速时钟晶振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等待外部高速时钟晶振工作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设置AHB时钟(HCLK)为系统时钟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2);//设置高速AHB时钟(APB2)为HCLK的2分频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4);//设置低速AHB时钟(APB1)为HCLK时钟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3);
              FLASH_PrefetchBufferCmd(ENABLE);
              FLASH_InstructionCacheCmd(ENABLE);
              FLASH_DataCacheCmd(ENABLE);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 12,240,2,5);//设置PLL时钟
              RCC_PLLCmd(ENABLE);//使能PLL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等待PLL准备就绪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设置PLL为系统时钟源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RCC_CFGR_SWS_PLL);//判断PLL是否是系统时钟
              {}

       }
}

void 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GPIO clock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 Connect PXx to USARTx_Tx*/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USART1);

  /* Connect PXx to USARTx_Rx*/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USART1);

  /* Configure US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 Rx as alternate func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USART configuration */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USART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int main(void)
{
  /*!< At this stage the microcontroller clock setting is already configured,
       this is done through SystemInit() function which is called from startup
       file (startup_stm32f2xx.s) before to branch to application main.
       To reconfigure the default setting of SystemInit() function, refer to
       system_stm32f2xx.c file
     */
  RCC_Config();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

/* USARTx configuration ------------------------------------------------------*/
  /* USARTx configured as follow:
        - BaudRate = 9600 baud
        - Word Length = 8 Bits
        - Two Stop Bit
        - Odd parity
        - Hardware flow control disabled (RTS and CTS signals)
        - Receive and transmit enabled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2;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Odd;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GPIO_Config();

  /* Enable the EVAL_COM1 Transmit interrupt: this interrupt is generated when the
     EVAL_COM1 transmit data register is empty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

  /* Wait until EVAL_COM1 send the TxBuffer */
  while(TxCounter < NbrOfDataToTransfer)
  {}

  /* The software must wait until TC=1. The TC flag remains cleared during all data
     transfers and it is set by hardware at the last frame抯 end of transmission*/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 Enable the EVAL_COM1 Receive interrupt: this interrupt is generated when the
     EVAL_COM1 receive data register is not empty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 Wait until EVAL_COM1 receive the RxBuffer */
  while(RxCounter < NbrOfDataToRead)
  {}

  while (1)
  {
  }
}

/**
  * @brief  Configures the nested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USARTx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 @}
  */

/**
  * @}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下面是stm32f2xx_it.c中的

/**
  ******************************************************************************
  * @file    USART/HyperTerminal_Interrupt/stm32f2xx_it.c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1.1.0
  * @date    13-April-2012
  * @brief   Main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s.
  *          This file provides template for all exceptions handler and peripherals
  *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 @attention
  *
  * <h2><center>&copy; COPYRIGHT 2012 STMicroelectronics</center></h2>
  *
  * Licensed under MCD-ST Liberty SW License Agreement V2, (the "License");
  *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License.
  *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
  *        http://www.st.com/software_license_agreement_liberty_v2
  *
  * Unless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 or agreed to in writing, software
  * distributed under the License is distributed on an "AS IS" BASIS,
  * WITHOUT WARRANTIES OR CONDITIONS OF ANY KIND, either express or implied.
  * See the License for the specific language governing permissions and
  * limitations under the License.
  *
  ******************************************************************************
  */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2xx_it.h"
//#include "stm322xg_eval.h"

/** @addtogroup STM32F2xx_StdPeriph_Examples
  * @{
  */

/** @addtogroup USART_HyperTerminal_Interrupt
  * @{
  */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define USARTx_IRQHANDLER   USART1_IRQHandler

#define TXBUFFERSIZE   (countof(TxBuffer) - 1)
#define RXBUFFERSIZE   0x20

/* Private macro -------------------------------------------------------------*/
#define countof(a)   (sizeof(a) / sizeof(*(a)))

/* Private variables ---------------------------------------------------------*/
uint8_t TxBuffer[] = "\n\rUSART Hyperterminal Interrupts Example: USART-Hyperterminal\
 communication using Interrupt\n\r";
uint8_t RxBuffer[RXBUFFERSIZE];
uint8_t NbrOfDataToTransfer = TXBUFFERSIZE;
uint8_t NbrOfDataToRead = RXBUFFERSIZE;
__IO uint8_t TxCounter = 0;
__IO uint16_t RxCounter = 0;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
/*            Cortex-M3 Processor Exceptions Handlers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NMI excep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NMI_Handler(void)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Hard Fault excep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Hard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Memory Manage excep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MemManage_Handler(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Memory Manage 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Bus Fault excep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BusFault_Handler(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Bus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Usage Fault excep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UsageFault_Handler(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Usage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SVCall excep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SVC_Handler(void)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Debug Monitor excep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DebugMon_Handler(void)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PendSV_Handler excep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PendSV_Handler(void)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SysTick Handler.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

/******************************************************************************/
/*            STM32F2xx Peripherals Interrupt Handlers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USARTx global interrupt reques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USARTx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 Read one byte from the receive data register */
    RxBuffer[RxCounter++]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0x7F);

    if(RxCounter == NbrOfDataToRead)
    {
      /* Disable the EVAL_COM1 Receive interrupt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DISABLE);
    }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TXE) != RESET)
  {
    /* Write one byte to the transmit data register */
    USART_SendData(USART1, TxBuffer[TxCounter++]);

    if(TxCounter == NbrOfDataToTransfer)
    {
      /* Disable the EVAL_COM1 Transmit interrupt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DISABLE);
    }
  }
}

/******************************************************************************/
/*                 STM32F2xx Peripherals Interrupt Handlers                   */
/*  Add here the Interrupt Handler for the used peripheral(s) (PPP), for the  */
/*  available peripheral interrupt handler's name please refer to the startup */
/*  file (startup_stm32f2xx.s).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PPP interrupt reques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PPP_IRQHandler(void)
{
}*/

/**
  * @}
  */

/**
  * @}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