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FreeRTOS+IAR, 令人抓狂的问题

楼主:
小弟虽然玩C/C++快十年了,但刚接触MCU不到3个月,今天算是栽上了。问题描述如下:

环境:
MCU : STM32F207ZG
OS: FreeRTOS 7.1.1
Toolchain: IAR EWARM 6.30.7.3447
固件库: STM32F2xx_StdPeriph_Lib_V1.1.0 (基本没用到,主要使用了其中的CMSIS中的IAR启动文件)

所以整个工程代码就是STM32F2xx_StdPeriph_Lib_V1.1.0源码+FreeRTOS源码,这部分没任何修改。下面是自己添加的唯一一个文件的代码:

// File:main.c
#include <FreeRTOS.h>
#include <queue.h>
#include <task.h>

#include <stm32f2xx.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
//#include <vector>
//using namespace std;

struct MyStruct {
int i;
int j;
void (*create)(struct MyStruct*);
};

void TCode(void *param);

void MyStruct_create(struct MyStruct *t) {
xTaskCreate(&TCode, "a", 300, t, 1, 0);
}

void TCode(void *param) {
struct MyStruct *t = (struct MyStruct*) (param);
printf("%d\r\n", t->i); /* 注 1, 这里输出为‘3’为正常,否则异常 */
printf("%d\r\n", t->j); /* 注 2 , 这里输出‘4’为正常,否则异常 */
}

int main() {
//struct MyStruct *ps = (struct MyStruct*)malloc(sizeof (struct MyStruct));
struct MyStruct s; /*stack 创建*/
struct MyStruct *ps = &s;
ps->i = 3;
ps->j = 4;
ps->create = &MyStruct_create;
ps->create(ps);
vTaskStartScheduler();

return 0;
}

一、这样运行的话,在“注1”和“注2”处都是异常的,其值为随机。猜测是stack破坏或是野指针导致(前者概率较大)。(工程使用C语言编译)

把main函数稍微改一下,变成:
int main() {
struct MyStruct *ps = (struct MyStruct*)malloc(sizeof (struct MyStruct)); /*heap 创建*/
//struct MyStruct s;
//struct MyStruct *ps = &s;
ps->i = 3;
ps->j = 4;
ps->create = &MyStruct_create;
ps->create(ps);
vTaskStartScheduler();

return 0;
}

二、此时运行,在“注1”和“注2”处都是正常的。个人猜测是因为使用了Heap,而heap没有被破坏。(工程使用C语言编译)

把main.c改成main.cpp,同时改动main函数几处,变成:
// File: main.cpp
#include <FreeRTOS.h>
#include <queue.h>
#include <task.h>

#include <stm32f2xx.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
#include <vector>
using namespace std;

struct MyStruct {
int i;
int j;
void (*create)(struct MyStruct*);
};

void TCode(void *param);

void MyStruct_create(struct MyStruct *t) {
xTaskCreate(&TCode, "a", 300, t, 1, 0);
}

void TCode(void *param) {
struct MyStruct *t = (struct MyStruct*) (param);
printf("%d\r\n", t->i); /* 注 1, 这里输出为‘3’为正常,否则异常 */
printf("%d\r\n", t->j); /* 注 2 , 这里输出‘4’为正常,否则异常 */
}

int main() {
string dump; /*加入此句*/
//struct MyStruct *ps = (struct MyStruct*)malloc(sizeof (struct MyStruct));
struct MyStruct s; /*stack 创建*/
struct MyStruct *ps = &s;
ps->i = 3;
ps->j = 4;
ps->create = &MyStruct_create;
ps->create(ps);
vTaskStartScheduler();

return 0;
}

三、此时运行,在“注1”和“注2”处都是正常的。要是将“string dump;”换成“vector<int> vi;",同样正常。但是如果不加“string dump;”,则异常。个人猜测可能与C++库启动码有关。(工程使用Auto混合编译)

综上,令人抓狂的问题,实在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没找到根源,项目不敢开工,生怕以后遇到未知原因。不知各位大神有什么经验,恳请指点一二,小弟将万分感激。

附上工程源码压缩包。

IAR工程源码,压缩包

网友:
回复 楼主:

排版发上来就乱了,不过代码还算简单。

网友:
貌似解决。使用了heap_2内存分配策略,将configTOTAL_HEAP_SIZE增大即可。多谢关注!

网友:
楼主希望加你QQ跟你学习FREERT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