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电路图能不能实现电压的反相保护功能

楼主:
求助,看下面的电路能不能实现电压反相输入的保护功能,如果能,请解释下

反相电压保护电路

反相电压保护电路

网友:
这个电路是应用在直流开关电源中的

网友:
实在看不明白,说的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应用在稳压电源芯片的前端,希望起到反向电压保护的作用,即就是输入正负级颠倒,但不会输入到芯片的正负极,影响到芯片。这里的主要疑问是,为什么接那个电解电容?

网友:
看不出这几个器件能起什么防反接作用,最好把前后的关联电路多贴一点出来。

若非大电流或不在乎压降,简单点的可用个二极管桥防反接;如要想压降小,就需考虑FET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