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芯片的前缀TMS和TMX有什么区别

楼主:
DSP芯片的前缀TMS和TMX有什么区别?

有人说申请的样片全是TMX,而且没有TI的LOGO,而要批量的才会是TMS,而且有TI的LOGO。这种说法对吗?

个人觉得,不管是否是样片,这个TI的LOGO都应该要有的吧!

网友:
TMX是工程样片,TMS是最后正式的出厂的芯片,没有太大区别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发现了这个差别,但后来没有再追究。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原来TMX字样的是没有TI的LOGO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嘿嘿,其实我之前也没太在意这个,最后是因为板子出了问题,怀疑这两者质量有所差别,才查看这个的。

网友:
但申请的样片应该是TMS的吧

网友:
不一定,新出来的芯片申请的都是TMX,只是从来没看到过TMP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申请的样片一般都是TMX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顶一个。我也没见过TMP的。

网友:
TMS合格器件
TMX试验器件
TMP样品器件
以前网上看的

网友:
TMX主要是AD采样这块TI在出厂没有校验,其他都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