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的问题

楼主:
画原理图的时候,有些元件在库里面找不着的时候,是不是要按照元件的实际大小和管脚之间的间距标准来画,还是自己随意的大小来画的,请路过的高手们给我指点指点一二,先谢谢了。

自己在画的时候,属性里面有一栏是电器类型(电源,I/O,输入,等等)请问这些都是什么含义?

网友:
画原理图的时候建库无需了解元件的实物大小,和脚间距也没有任何关系。只要描述清楚原理即可。

网友:
如果是画元件的封装的时候,是不是要按照元件的实际大小来画,还要定义管脚的电气特性是不是?

我不知道那个电气特性怎么来定义才是正确的,不知道其中的含义?

网友:
必要的元件引脚电气特性datasheet里面会有的,引脚电气特性主要是用于DRC检测时候用的

网友:
原理图仅表示电子元件的连接关系,在PROTELL99SE不需要检查电气属性。

PCB仅是把联系关系确定到具体实物上面,其实也不需要电气属性的。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