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线宽的问题

楼主:
据说,PCB在布线时,要保持一条线的线宽一直。

如果不一致就会有可能产生反射或者电阻值不好计算。

在双层板中,可否通过过孔或者焊盘来转一下,把线宽变一下。也就是说过孔或者焊盘两端的线宽不一致,这样就不算线宽不一致了,不会产生上面所说的负面影响了。

网友:
线宽不一致 主要是造成阻抗不连续。
打了过孔 加了焊盘阻抗还是不连续

网友:
这个是对高速电路来说的,其实很多情况下做不到真正的匹配,如果电路的工作频率不高,对阻抗连续的要求不高,如果你的电路工作频率不高,就不用很在意这个了

网友:
有时,不必太较真

1、一根线等宽到底,电路板美观些。
2、镀铜时显然不可能再保持等宽了,找谁说理去?
3、通常,走线能宽就宽一点,电路设计恨不得导线电阻=0呢。宽以待人,宽以待线嘛。
4、当电路需要阻尼时并非电阻越小越好,不过此时须串电阻,而非控制线宽能解决的。
5、如为高频电路,则确实须严格遵守线宽、线间距等规则,马虎不得。

网友:
跟电路和电路板和线宽都没关系

忽想起军阀张宗昌的大作了:
 远看泰山黑糊糊,
 上头细来下头粗;
 如把泰山倒过来,
 下头细来上头粗。

如此,泰山的上下电阻也不太好算哪。

网友:
回复 网友A:

嘿嘿, 我仔细想了想也觉得是这么回事的 有无过孔或焊盘都是不连续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问题的关键是工作频率高。

在低速板中,一切都是从简,许多的规则能忽略就忽略。

网友:
回复 网友C:

嘿嘿 4楼的文采很不错啊。

解说的很详细,参照你提的这些,我好好总结下才是。

网友:
补充一点,一个好的设计除了能完成功能外,还要便于制造,这样才能使一个好的设计,对于线路板的制造当然是越宽越好。

网友:
走线保持线宽一样,阻抗才会连续.

网友:
这个。。。貌似有点瞒天过海的意思。。。
高速电路还是严格遵守的好,VIA能不打就不打。。。频率低的话就无所谓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下,高频电路的线宽和线间距有什么标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高频电路的线宽和线间距有什么标准吗?

太笼统了不好说,找个具体的例,如DDR2 DIMM存储器布线须遵循的规矩,一遍读下来就够晕死的。
DDR2 DESIGN GUIDE FOR TWO-DIMM SYSTEMS

网友:
首先、线宽由阻抗、叠层决定。
其次、阻抗由芯片要求决定。
第三、任何的过孔、拐角都会引起阻抗变化。
另外,阻抗是要求是一个范围,在小范围的变化不可避免。

所以,能保持尽量保持,不能保持也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