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学习C6678交流贴!

楼主:
毕业设计用TMS320C6678EVM多核实现自适应滤波器,

核心部分是自适应滤波算法,看了一个月一点进展也没有,论坛里有用C6678的吗?

用C6678怎么进行多核编程呢,LMS算法又该怎么分配给多核进行处理呢?

看到文档中提到多核处理模式有两种:Master/slave model

                                                             Data Flow Model

LMS算法适合用哪种模式实现?代码又该怎么分配?

真的好多问题不懂,诚恳向各位DSP达人请教!

有用C6678多核编程的也希望能在此交流经验,相互学习!

网友:
多核编程不属于DSP的范畴,建议LZ先看看ELF文件结构及应用吧

然后再看看TI的多核编程的文档,相信有这两方面的深入理解,应该能解惑这些问题了

网友:
以我学习其他多核DSP的经验(两个月而已,哈哈),多核编程就是你将工程进行分割,分交给多个内核实现(多核之间有数据的交互),这样能够保证各个部分都是在高频下实现,提高处理速度。
开发C6678板好像需要CCS5.0,还没用过,现在CCS3.3.  步骤一般是:1.在CCS Setup 选择仿真器、板子支持的芯片,在芯片下添加8(C6678好像是8核)个相同的(同构)芯片内核,保存开启CCS。2.开启CCS,就可以针对各个内核进行工程的添加和编程。3.各个内核程序的执行顺序应该可以进行设置,还没研究过,但如果内核有数据交换,那没收到其他核的数据前会刷新等待的吧。

你要实现滤波器,那应该考虑算法怎么分割,分配给多个内核实现,应该可以选择主从、数据流模式(滤波器算法实现应该一般数据流吧)
回答的也不一定对,相互学习吧。

网友:
多核编程有多核编程的模型,重点就在多核的交互上,是关键点,也是多核编程模型的难点,这就需要对运行时内存分布了解很清楚才能做好的

网友:
楼主研究生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