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采集不准确

楼主:
如图所示,左端经过电阻分压,然后经过电压跟随器和光耦后接PA0,但是采集的电压和计算的不同,而且采集的电压用于程序里也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求用过的好心人给看看,谢谢。

网友:
1、参考电压源要稳定,计算电压时,要根据实际测量的参考电压源计算
2、每次采样的电压会有变化,一般要去多次采样的平均值

网友:
这个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具体还是要仔细观察数值之间有没有什么规律性东东

网友:
计算的时候看看数据有没有超出数据能表示的最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