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的GPIO数据寄存器的值!!

楼主:
GPIO口的数据寄存器有默认值吗?在手册上没找到。

如果初始时不设置,是不是随即的?

求指导。

网友:
GPIO默认是上拉,GPxDAT读进来的话应该是1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如果设置的是输出呢,在程序中没有定义GPIO口的初始值,那输出的该是什么电平?

网友:
回复 网友B:

TMS320F2812是输出3.3v,别的DSP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现在正在调DSP2812,我把GPIOF4在外部下拉了,这个GPIO本来在内部就有上拉,上电之后GPIOF4的电平是1.2V左右,按下复位之后变成了低,这个现象和应该输出高矛盾,不知道哪出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估计是外部下拉电阻问题,把下拉电阻弄掉,再用万用表测量一下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确实是下拉电阻的事情,把下拉电阻去掉就一直是高电平了。但是老师让我解释为什么加个下拉电阻GPIOF4就能在按下复位之后变成0,正常应该是高啊,内部有上拉,外部有下拉,不至于是0.

网友:
内部上拉是个弱上拉,如果外部接小电阻下拉就可以拉到低电平上去,而且复位时输出是高阻态

网友:
回复 网友D:

GPIOF4是确定boot加载模式的,高电平才能从Flash中加载程序。如果拉到了低电平,那么dsp检测GPIOF4的时候是检测到了低,应该不能正常工作。但是,我现在按下复位按键之后,GPIOF4依然是低,但DSP却正常工作。很是费解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怎么检测的?这样的话,最好用示波器看下GPIOF4,同时检测GPIOF4和复位信号,然后与DSP手册中的配置时序对比下,看看信号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检测了那个信号,我把示波器调到每隔500ms,同时检测复位信号和GPIOF4,刚上电的时候,GPIOF4的电平是1.2v(下拉电阻为10K)。之后复位信号变高,复位时间是满足时序要求的,此时DSP未正常工作,按下复位之后,GPIOF4在复位结束之后变成了低电平,复位期间一直保持1.2v的电平。复位完成之后就开始工作了。现在我把电阻换成了0,直接拉低,按下复位之后DSP能正常工作。
    我想不通DSP怎么就能检测到GPIO为高电平,然后正常工作的。

网友:
这款DSP有没有模式寄存器,复位工作时看看启动模式,是不是想的外部flash加载模式,有没有可能跳到另外的模式上去或者从内部ROM进行加载了之类的,我感觉你在整个上电复位过程中都把管脚直接用0欧拉低了,DSP还能踩到高电平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D:

DSP2812的上电复位和热复位有没有什么区别啊,会不会是热复位的时候不检测GPIOF4引脚,而直接从flash中加载。

网友:
回复 网友B:

貌似找到了,开始时dsp2812读取四个GPIOF的值,确定为从GPIOB中加载程序,但在这个模式下,如果没有读取到有效值0x08AA或者0x10AA时,它会把地址指向FLASH_ENTRY_POINT(0x3F7FF6),这个地址就是Flash程序的入口地址,所以再次复位的时候,程序就从这个地址开始加载,DSP能够正常运行。这个是在手册spru095的第39页,帮我确认下对不对?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