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探讨:应该怎样构架应用程序

楼主:
       随着电子技术的不断发展,单片机已经从8位/16位时代慢慢转向了32为的ARM时代。但是我们却认真可以发现很多工程师硬件上虽然从51时代转向了ARM时代,但是在软件上还能够发现51的影子。没有从应用程序上重新构架程序,起始我在前面的帖子《浅谈单片机应用程序架构》  已经谈到了三种常见应用程序的架构方式,并谈论了各自的优缺点。

       其实我并不是一味追求新的构架,只是想说的是,单片机的发展,我们要充分利用,与时代一起发展。不能换了外壳,不换灵魂。这样一不仅不能做出好的东西,而且浪费了好的资源。

       那么你觉得使用什么方式架构的好?特别是怎样才能充分利用单片机的内存和外设已经高速等资源。。。。

网友:
其实你不必使用特定的架构,但是你应该充分利用以下资源:

1. 高速CPU   :希望不是通过延时来浪费我们的宝贵资源。

2. 节拍定时器:希望别只把它当一个普通的定时器使用,ARM不却定时器。

3. 内存空间  :别像使用51和其他小内存资源的单片机一样用时间换取空间了。

4. 仿真调试  :别像使用51一样用串口和并口去调试程序,尽量使用JTAG/SWD方式。

5. 转换座    :很多人希望了直插器件,总喜欢把ARM芯片也用个转换板转换成直插,我只能说你落后。

6. 外设总线  :别总使用模拟程序模拟总线,这样做是没办法,51时代的事了,别搬到ARM时代来。

7. ISP/IAP   :别总是把芯片拔下来或用串口下载程序,还是给它自己一点自我成长的空间吧。

8. IO端口    :别在用锁存器了,ARM多的就是IO端口。

9. 并行端口  :ARM带有很多总线端口,而且都拥有足够的运行速度,很多时候其实没有必要使用并行端口来访问。

网友:
这么快又出新书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没有,哪有时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