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后练习】launchpad课后练习十三 之 DAC0832学习

楼主:
launchpad课后练习十三 之 DAC0832学习

1.DAC0832芯片介绍

* D0D78位数据输入线,TTL电平,有效时间应大于90ns(否则锁存器的数据会出错)

* ILE:数据锁存允许控制信号输入线,高电平有效;

* CS:片选信号输入线(选通数据锁存器),低电平有效;

* WR1:数据锁存器写选通输入线,负脉冲(脉宽应大于500ns)有效。由ILECSWR1的逻辑组合产生LE1,当LE1为高电平时,数据锁存器状态随输入数据线变换,LE1的负跳变时将输入数据锁存;

* XFER:数据传输控制信号输入线,低电平有效,负脉冲有效;

* WR2DAC寄存器选通输入线,负脉冲(脉宽应大于500ns)有效。由WR2XFER的逻辑组合产生LE2,当LE2为高电平时,DAC寄存器的输出随寄存器的输入而变化,LE2的负跳变时将数据锁存器的内容打入DAC寄存器并开始D/A转换。

* IOUT1:电流输出端1,其值随DAC寄存器的内容线性变化;

* IOUT2:电流输出端2,其值与IOUT1值之和为一常数;

* Rfb:反馈信号输入线,改变Rfb端外接电阻值可调整转换满量程精度;

* Vcc:电源输入端,Vcc的范围为+5V+15V

* VREF:基准电压输入线,VREF的范围为-10V+10V

2. 原理图

由图可知:

P1口接数据输入线,TTL电平,有效时间应大于90ns(否则锁存器的数据会出错)

P2.0CS口:片选信号,低电平有效。

P2.1WR1口:数据锁存器写选通输入线,负脉冲有效。

IOUT1LED:电流输出端1,其值随DAC寄存器的内容线性变化,这样就可以根据P0口值控制LED的亮度了。

3. 应用

DAC0832 CS--P2.0 WR--P2.1 IOUT1LED

LED由灭慢慢变亮再变暗再亮以此往返

网友:
4. 例程

  1. /***********************************************
    **** LAUNCH PAD 学习之DAC0832 ***
    **** MCU: MSP430 ***
    **** 作者: 常见泽 ***
    **** ***
    **** ***
    **** 2012.06.04.2016 ***
    **** 实验现象: ***
    **** LED由灭慢慢变亮再变暗再亮以此往返 ***
    **** DAC0832 CS--P2.0 WR--P2.1 IOUT1接LED ***
    ***********************************************/

    #include <msp430g2452.h>

    void delay_1ms(void)
    {
    unsigned int i;
    for (i=0;i<1140;i++);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0;
    for (i=0;i<n;i++)
    delay_1ms();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DIR |= 0xff; // P1output
    P2DIR |= 0xff;

    P2OUT &= ~BIT0; //P2.0-CS 片选信号,低电平有效
    while(1)
    {
    P2OUT &= ~BIT1;//P2.1-WR 数据锁存器写选通输入线,负脉冲有效
    P1OUT = 0x00;
    P2OUT |= BIT1;//
    delay_nms(200);
    P2OUT &= ~BIT1;
    P1OUT = 0x38;
    P2OUT |= BIT1;
    delay_nms(200);
    P2OUT &= ~BIT1;
    P1OUT = 0x82;
    P2OUT |= BIT1;
    delay_nms(200);
    P2OUT &= ~BIT1;
    P1OUT = 0xff;
    P2OUT |= BIT1;
    delay_nms(200);
    }
    }

网友:
这样dac0832能使led灯正常点亮吗?我的电路和您的类似,不过怎么仿真都不能输出电路。
求楼主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