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可以告诉我MSP430读写SD卡的速度是多少啊?

楼主:
      我用的是149的芯片,FAT16的文件系统,读写一簇数据到SD卡的时间是多少啊?我感觉我这做出来的样子,貌似比较慢啊 !稍微快一点(比如1ms)就写不进去了。头疼啊!我这就需要高速读写啊。求助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A:
SDHC卡SPI模式最高25Mbps,好像是。你430 1x的芯片 8M 用SPI的时钟最快也就是 4M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SDHC卡SPI模式最高25Mbps,好像是。你430 1x的芯片 8M 用SPI的时钟最快也就是 4M吧。

貌似按照这个最高速度连续写(例如以20Mbps)会不会出问题呀?看到许多SD卡的最大写入时间值可是很大的吆(看来这里面的学问是不是还不少呀)。
我想要不要要用大一点缓存吆

貌似很难查找有关我的疑问的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B:

表示这个压力很大,达不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示这个压力很大,达不到吧?

不好意思,写错了,说的意思是即使写的速度不是很高,但是SD数据手册上的最大时间是多少?
写错了,这么快的写入速度,读的速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你用哪种方式了,速度快的话SDCLK就要快 或者就不要SPI模式,用SDIO(4)模式。那样的速度也会提上来的。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
6楼的说的对,SPI不够的话就用4位数据线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1ms肯定不是速度问题,估计你的问题出在写卡的程序上.
n个扇区写入后有一段编程时间sd是不能正常响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