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问如何选择 PMOS 的Vgs参数? ***

楼主:
我想开关一些设备的供电电源, PCB板画好了, 负载在正极. (原本用可控硅关断接地).

锂电池: 输入电压3.2~4.2; 是个变化的过程, 我要用IO口控制PMOS, 低电平打开, 高电平断开; 这个IO口高电平是3.3v, 低电平0v.  请问我该选择 Vgs(th) 最小值是多少额? -3v的够吗?

5V直流电动机: 使用锂电池经过升压板输出电压5.0 ~ 5.5V. 我需要用一个高电平是1.8v的IO去控制电动机的电路断开. 也是低电平打开.  那这个PMOS的Vgs我该如何选择?

PMOS管能用到我这种产品里面吗? 我怎么看到有些资料, PMOS要输入负电压?

网友:
不知道这么理解对吗?

第一种: 1.8的IO, 要去控制5.0v~5.5v; 就必须选择Vgs> -4v的 (min=-4 max=-6) 这种类型的?
第二种: 3.3的IO, 要去控制5.0v~5.5v; 就必须选择Vgs> -2v的 (min=-2 max=-4) 这种类型的?
第三种: 3.3的IO, 要去控制3.3v~4.2v; 就必须选择Vgs> -2v的 (min=-2 max=-4) 这种类型的?

有2中IO控制控制5.5v的, 如果要避免购买2种类, 可以用下列2种方法:
1. 将3.3v接下拉电阻, 变成1.8的.
2. 选个通用的的阀值.

我这么理解对吧?

网友:
记得本坛的一位师长(不是军棋里的师长)说过:电路图是工程师的语言

建议图文配合说明,方能事半功倍,否则楼主自己写得累,别人或许还看得不知所云。

需注意的是,数据手册里MOSFET的阈值电压Vgs(th)是有条件,从截止到导通也是有过程的。
比如标注阈值最大为1.5V的管子可能条件是250μA,要使管子饱和还应再加高Vgs。
一般地,用单片鸡之类的低压输出做控制时,Vgs(th)要尽量选小一点的(绝对值),以便有足够的电压裕量使之导通。
好在这年头小Vgs(th)的MOSFET比比皆是,低于1V的也不少,有很大的选型余地。

网友:
回复 楼主:

既然楼主能提出这样的问题,说明你设计的电路还有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那么,帖出来让大家看看也只会有好处的。

A。第一个问题,由你的叙述设想,这咱电路虽然可以,但不能直接将FET接于IO。

A。第二个问题。(仍由你的叙述设想),同第一个问题

A 。 关于PMOS管输入是正或负的电压。这是由它的导电类型及制作方法共同决定的。即:

要区分增强型、耗尽型;P沟道、N沟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断开的电压(高电平) Vgs 导通的电压(低电平) Vgs
电源类型 电压区间(S极) 1.8 3.3 0 选择Vgs(th)结论
锂电池电压 3.2 0.1 -3.2 >=-2v
>=-3v 更好.
4.2 -0.9 -4.2
升压板电压 5 -3.2 -1.7 -5 >=-4v导通,
>=-5v更好
5.5 -3.7 -2.2 -5.5

谢谢你的回复! 我上面这个表, 不知道我这结论对吗?

如果一个PMOS的手册, 这么写的.

Vgs(th): min= -2v, max= -4v;

那我将Vgs的压差(g<s) 分别控制在-1V -3V -5V, 这3种情况下谁会导通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

我这里讨论的都是 增强型PMOS. 好像说这个市面上最多吧.

网友:
应再参照手册给出的Vgs(th)的测试条件

引用 楼主:

  ...

如果一个PMOS的手册, 这么写的.

Vgs(th): min= -2v, max= -4v;

那我将Vgs的压差(g<s) 分别控制在-1V -3V -5V, 这3种情况下谁会导通呢?

这里改用绝对值来表述不容易错。

假如 Vgs(th): |min|=2v,|max|=4v,测试条件|Id|=250μA;

那么

①.|Vgs|<2V时,|Id|<250μA,是否彻底截止另当别论;

②.2V≦|Vgs|≦4V时,|Id|说不清,开关电路应避免这种状态;

③.|Vgs|>4V时,|Id|>250μA,是否达到饱和另当别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改用绝对值来表述不容易错。 假如 Vgs(th): |min|=2v,|max|=4v,测试条件|Id|=250μA; 那么 ①.|Vgs|<2V时,|Id|<250μA,是否彻底截止另当别论; ②.2V≦|Vgs|≦4V时,|Id|>250μA,说不清 ...

大致明白了.

最近看到有个 负载开关这东西, TWH8751 TWH8752 觉得还挺适合我的.

我的PCB板已经画好, 只能用3根阵脚(给可控硅用的), 现在不用可控硅了. 用pmos管, 觉得有点晕了. 不过我还是会买几个做下试验.

至少要知道三极管C8050  和 PMOS 和负载开关他们谁更加稳定.

再次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