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BeagleBone加装1280*800的LCD模块

楼主:
    BeagleBone集成了LCD控制器,结构图如下:

    我正好有一块5.6寸的1280*800分辨率的LCD显示模块,就地取材用这个作为BEAGLEBONE的显示器。

    LCD显示模块型号是LTD056EV7F,体积小巧,,物理分辨率1280X800,图像超级细腻,LED背光。

    LTD056EV7F是LVDS接口屏,用在BeagleBone上需要TTL->LVDS芯片,我用了sn75lvds84a。

网友:
    这两天焊接好了扩展板,通电测试发现电路设计存在一个问题:BeagleBone的扩展口的3.3V输出只能提供250mA,我的LCD模块需要600mA工作电流。

    不过BEAGLEBONE可以外接电源,我可以从外接的5V电源取电稳压到3.3V给扩展板。

    如下图,我接了一个LM1117-3。3V的稳压IC(红圈部分)。

网友:
    再次通电,显示器亮了,

然后是BEAGLEBONE的LOG图:

最后出现了登陆的终端界面:

焊接好的扩展板:

整体效果图:

网友:
这么高的分辨率   楼主搞个东西来驱动看片子吧

网友:
lz,可以发一下da8xx-fb.c里面的参数么?

        [2] = {
                .name = "TFC_S9700RTWV35TR_01B",
                .width = 1280,
                .height = 800,
                .hfp = 39,
                .hbp = 39,
                .hsw = 47,
                .vfp = 13,
                .vbp = 29,
                .vsw = 2,
                .pxl_clk = 80000000,
                .invert_pxl_clk = 0,
        },

网友:
楼主 你好,我现在也在做beaglebone的设计,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beaglebone要想实现1us级别的延时,该怎么实现呢? 简单的while for循环实现即可,用usleep好像不准,手头没有示波器,一头雾水。谢谢。这是我的链接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36422-1-1.html

网友:
我想用它驱动wince。sn75lvds84a这个芯片需不需要驱动?

我想用它驱动wince。sn75lvds84a这个芯片需不需要驱动?

网友:
这个我想用电阻屏,这个能用吗?需要接那几根线?

这个我想用电阻屏,这个能用吗?需要接那几根线?

网友:
楼主 能说一下驱动是怎么解决的么,   初学者这方面很困惑,   系统里面自带了么, 怎么配置屏的信息阿 我的屏是 800 600的

网友:
楼主用的应该就是电阻屏吧。

网友:
肯定是电阻屏
===================================

网友:
不会贴图

网友:
楼主你好,能不能发个这个屏的资料给我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