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9000a数据发送问题

楼主:
我让dm9000a发送的数据用网络捕捉工具一看,发现数据顺序都乱了,但数据是对的,应该是tx缓冲区指针乱了,谁知道原因呀?
比如我发送: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12,0x34,0x56,0x78,0x9a,0xbc,0x08,0x06,0x00,0x01,
捕捉结果有可能是
0x12,0x34,0x56,0x78,0x9a,0xbc,0x08,0x06,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00,0x01
也有可能是
0x08,0x06,0x00,0x01,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12,0x34,0x56,0x78,0x56,0x78

谁知道原因?是我发送到缓冲区的数据错了?(虽然捕捉结果不对,但包含我发送的数据)
还是dm9000a从tx缓冲区发送到网络的时候数据错了?

网友:
老哥,后来怎么解决的啊?下面是封装成udp包,然后发送:正常情况:

00 1E 68 A0 2B 45 01 23 45 67 89 AB 08 00 45 00 00 34 00 00 00 00 80 11 B3 D8 C0 A8 02 FA C0 A8 02 96 07 D0 03 E8 00 20 E8 84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0D DD DD DD DE EE ED ED ED ED FD FD EA DF AF DA FF FF FF FA AA AA DD AF AF AF AF AF D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发生错误: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D3 00 1E 68 A0 2B 45 01 23 45 67 89 AB 08 00 45 00 00 34 00 00 00 00 80 11 B3 D8 C0 A8 02 FA C0 A8 02 96 07 D0 03 E8 00 20 E8 84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0D DD DD DD DE EE ED ED ED ED FD FD EA DF AF DA FF FF FF FA AA AA DD AF AF AF AF AF D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感觉发生卷绕了!
但并不是每个udp包都发生这种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