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跑马灯为什么进入延时函数程序就死了

楼主:
一个很简单的小程序

stm32初学,很多都不太理解,希望大家给与指点

以下是程序,没用固件库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delay_ms(u8 ms);

int main(void){

  RCC->CR = 0x01010000;
  RCC->CFGR = 0x061c3000;
  RCC->APB2ENR = 0x00000080; //enable GPIOF Clock

  GPIOF->CRL=(u32)0X33000000;
  GPIOF->CRH=(u32)0X00000033;//配置神舟III号LED灯使用的GPIOF6.7.8.9管脚模式

  while(1)
  {
    GPIOF->ODR |= 0x000003C0;//灯灭
    delay_ms(200);
    GPIOF->ODR &= ~0x000003C0;//灯亮
    delay_ms(200);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8 ms){

  u16 i;
  for(i=0;i<2000;i++)
  {
    for(;ms>1;ms--){}
  }
}

试过很多大大小小延时函数的两个参数,弄了一下午,有时候灯一直亮,有时候灯一直灭,用软件仿真,全速事进入延时函数就出不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是不是延时时间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哈,现在好用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改成这样的就好了
void Delay(vu32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不是很明白之前的延时哪出了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分析原因可能是时钟系统设置的不对,也就是系统跑的太慢了,但一直没找到充足的理由~

网友: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8 ms){
  u16 i;
for(;ms>1;ms--)
  for(i=0;i<2000;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