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om的读写的操作

楼主:
我想从ROM里面读出我的存储的数据,见下图所示:假如存储器里面数据的地址分别为:0,1,2,3,相应的数据位65,67,67,67,那么读出来的数据顺序也应该是:65,67,67,67,但是我现在读出来的数据为:65,65,67,67,67,就多出来一个65.不知道原因是什么?请各位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仿真后的波形为右图:

网友:
不用说,你的程序在地址0读了2次!

网友:
呵呵。。ROM因该是勾了一个输出寄存。

所以实际上出来的数据,比地址晚一拍。 另外,你觉得数据多了的原因,是相对于你的clr去的。。对ROM来说,CLR是无效的啦。给不给CLR,数据都会出来。。所以。。。在CLR拉低之前,ROM的0地址的数据就已经出来了,就是65。而你的0地址在时序图中持续了两个时钟周期。。。

网友:
哈哈,讲的很好!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