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想学习PCB。应该怎么做?

楼主:
我是新手,想学习PCB。应该怎么做?求高手指点。

网友:
多看书,PCB这种东西想要练成高手,一个是上手做,画板子,另一个就是多看书,了解PCB的各种技巧,还有关于电磁耦合、电磁兼容、串扰等等的知识···

网友:
并非高手,提点建议:首先你得选个软件,然后学习做原理图,学习建库,学习原理图转pcb图,这三个是最基本的,然后才可以做更高级点的,
布局、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