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楼主(2012-06-08):
在编译时出现 warning: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vectors without SECTIONS specification 怎么办 啊 生成不了out文件
creating
warning
without

网友A:
你可以查看自己的代码,找到相关的没有定义的字符或者函数,如果没找到,估计在开始建立配置的时候你没有设置好,或者没有把相关的文件包涵进去,导致两种错误,一种是你的编译不成功,一种是链接不成功,你好好查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