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仿真器JTAG接口第二脚电源连接问题

楼主:
我看TI user guide上说JTAG第二脚是是仿真器电源输出脚,但我看到很多就是将这个脚直接接VCC,这是为什么呢?这不与内部电源电路相冲突吗?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
这样可以用仿真器供电

网友:
这种接法就是说,板卡上不用供电,仿真器给板卡供电。

网友:
我看到有的资料上说MSP430F149的JTAG14脚接头的第二脚为了弥补并口的电源不足应该接电路板上的电源,我电路板上用的电源是+3.3V,但是看见利尔达上的仿真器的资料上说JTAG的第二脚不能接电源,防止仿真器上的电源和电路板上的电源冲突,那么这两种说法到底那个是对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四线的JTAG是外部接仿真器的吧? 就那种不接仿真器的 能把程序下载到cpu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