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大小端问题

楼主:
看过有些资料说:如果实际的存储格式与芯片的存储格式不符时,只有以字为单位的数据存取才正确,否则将出现不可预期的结果,这是如何理解的?
比如:现在arm是小端格式,如int i  = 0x44332211存入flash中的0地址,现在 地址0是11,地址1是22,地址2是33,地址3是44;

现重启arm并在初始化为大端格式并读取0地址的值,i = *(int *)0x0;i还会为0x44332211吗?

网友:
我猜是吧。。。
顶起等高手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们想的没错。

我在教育学生的时候,通常告诉他们,在32位系统中,基本的数据类型(不考虑浮点数)通常认为有3种:一个字节,两个字节,四个字节。

在大小端不同的情况下,CPU对内存中数据的认识是不同的。以楼主的情况为例,已知内存地址为0的区域如:【0x11】【0x22】【0x33】【0x44】

先说小端,CPU认为从0地址开始,按一个字节读取数据,读出四个,依次分别是:0x11,0x22,0x33,0x44
按两个字节读取数据,读出两个,依次分别是:0x2211,0x4433
按四个字节读取一个数据,那就是0x44332211啦

大端情况则是,从0地址开始,按一个字节读取数据,读出四个,依次分别是:0x11,0x22,0x33,0x44
按两个字节读取数据,读出两个,依次分别是:0x1122,0x3344
按四个字节读取一个数据,是0x11223344

大小端作用在MultiBytes的数据上。

简单总结:大端的处理,好就好在“所见即所得”,而小端的处理,则好在了“位高权重”。二者不分利弊,各有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