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烧入程序

楼主:
因为参加今年的重庆TI的电子竞赛,所以手头有一块LaunchPad,但现在是问题是,不晓得怎么把程序烧录进去,有哪位大虾可以讲解下,不胜感激。(要生成什么文件,如何烧录。)

网友:
它是自带仿真器的,可以直接下载,不过我的没有连上

网友:
直接用连接线连接LaunchPad和PC就行的啊,它会自动安装驱动。然后编译,下载,运行就行的,我用的CCS5.1。

网友:
给你发个中文的用户指南吧

网友:
IAR中
可以单独下载(下载后需要重新上电并复位)
或者点击Download and Debug 就能连下载带调试

网友:
如果用的IAR 可以

还可以通过FET-Pro430 v2.9,支持G2xxx系列

具体看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03599&page=1&fromuid=194149#pid1177101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了,已经会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