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AD转换中断里写SD卡?

楼主:
我用的是TA的触发信号,然后想在AD转换的中断里把转换的数据写进SD卡的文件里,但是总是只能写一次的数据,不能接着上次写的数据写。文件系统用的FAT16格式的。贴一段代码,大家看看是哪里出问题了。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mmc.h"
#include "fAT16.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unsigned long cardSize = 0;
unsigned char status = 1;
unsigned int timeout = 0;
int i = 0;
int z=0;
char buffer[512]="";
char str[16];
int k=0;
unsigned int AC[200]={0};    //存放交流结果
uint8 Name[11];
#define   Num_of_Results   64
int results[Num_of_Results] = {0};

void ADC_Init(void);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Disable the Watchdog.
   while (status != 0)                       // if return in not NULL an error did occur and the

                                        // MMC/SD-card will be initialized again
  {
    status = initMMC();
    timeout++;
    if (timeout == 50)                      // Try 50 times till error
    {
      printf ("No MMC/SD-card found!! %x\n", status);
      break;
    }
  }
  while ((mmc_ping() != MMC_SUCCESS));      // Wait till card is inserted
  // Read the Card Size from the CSD Register
  cardSize =  MMC_ReadCardSize();
  ReadBPB();
  uint8 Name[11]="TEST0000TXT";
  CreateFile(Name);
  P4DIR=0x03;
  ADC_Init();                               // Initialize ADC12
  ADC12CTL0 |= ENC;                         // Start conversion
  while(1);
}

void ADC_Init(void)
{
  P1DIR = 0xff;                             // set port to outputs
  P1OUT = 0;                                // reset port outputs
  P6SEL |= 0x01;                            // select A0 input
  ADC12CTL0 = ADC12ON+SHT0_1+REF2_5V+REFON; // Setup ADC12
  ADC12CTL1 = SHP+CONSEQ_2+SHS_1;           // Timer triggers sampling
  ADC12MCTL0 = INCH_0 + SREF_1;
  ADC12IE = 0x0001;                         // Enable ADC12IFG.0

  TACCR0 = 32;                            // Delay to allow Ref to settle
  TACCTL0 |= CCIE;                          // Compare-mode interrupt.
  TACTL = TASSEL_1 | MC_1;                  // TACLK = ACLK, Up mode.
  _BIS_SR(LPM3_bits + GIE);                 // Wait for delay, Enable interrupts
  TACCTL0 &= ~CCIE;                         // Disable timer

  P2SEL |= BIT3;                            // Set for Timer A1
  P2DIR |= 0x08;
  TACCR0 = 32;                               // Init TACCR0 w/ sample prd=CCR0+1
  TACCR1 = 16;                               // Trig for ADC12 sample & convert
  TACCTL1 = OUTMOD_3;                       // Set/reset
  TACTL = TACLR | MC_1 | TASSEL_1;          // ACLK, clear TAR, up mode
}

// Timer_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a0_isr(void)
{

  TACTL = 0;
  LPM0_EXIT;                                // Exit LPM0 on return
}

// ADC12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if(z%2==0)

  P4OUT=0x01;
  results[z++]=ADC12MEM0;
}
  else

  P4OUT=0x02;
  results[z++]=ADC12MEM0;

  if (z == 64)
  {
    z = 0;
    for(int j=0;j<64;j++)
       {
       sprintf(str,"%04x    ",results[j]);
        strcat(buffer,str);
       }

        OperateFile(1,"TEST0000TXT",k*512,512,buffer);
         k++;

  }
}
}

网友:
关键应该在这个函数OperateFile(1,"TEST0000TXT",k*512,512,buffer);
里面确保:
你判断是否存在文件,不存在用创建方式打开(一般不会,因为你上面已经创建了);
如果存在,用读写方式打开,并移动指针到文件末尾,再写入

另外,建议把数据保存部分放到中断外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搬到外面去岂不是不能实现连续存储了。我要的就是要它不停地存啊。

网友:
首先我不太清楚你是怎么读写SD卡的,所以不好说。
其次你可以这样:
设置一个全局标志,当AD采样满512字节时置1。
主函数里检测到标志为1就写入,清标志,等待。
如果中断影响写入的话先禁止中断,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