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生壳现在什么端口可以用啊,http://****.****.***:端口号?

楼主:
试了几个都不行。端口号:1234、8000不行,动态域名可以ping通,路由器也加入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我用的是武汉电信的

我用的是武汉电信的

网友:
花生壳只是一个虚拟域名,我觉得没什么限制

网友:
电信不知把什么端口屏蔽了?80端口肯定是封了,别的了?

路由器设置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这玩意还存在呀

好多年前了解过的了

网友:
路由器设端口映射试试

网友:
使用路由器,有没有设置端口转发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