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开发板Hanker试用狂】ddllxxrr之四:触摸屏

楼主:
触摸屏分为电阻电容的,现用最广的是电阻的,电容的反应迅速准确。比电阻的造价高。

开发板用的是电阻的。从网上找到几个原理图,觉得说得不错特发下:

这款开发板用的就是AD转换原理的触摸屏。用TI的图形库十分方便。

响应用户输入事件用的硬件驱动(如触摸屏幕驱动),也算作显示的驱动的一部分,归在显示驱动层。图形库提供了触摸屏的驱动:
touch.c
里面的凼数不Stellaris图形库直接相关,用户需要用到的主要是:
TouchScreenCallbackSet

在触摸功能初始化的时候,这个凼数通过回调,将用户动作事件和Stellaris图形库的事件响应凼数连接在一起。
当用户动作时,输入驱动可以调用Stellaris图形库的WidgetPointerMessage凼数,传入动作的信息(如动作的x、y坐标,动作方式等)。图形库会处理这些信息,迚行画面更新,响应用户的动作。

以下是调通的程序:

//*****************************************************************************
//
// Forward reference to various widget structures.
//
//*****************************************************************************
extern tCanvasWidget g_sBackground;
extern tPushButtonWidget g_sPushBtn;

//*****************************************************************************
//
// Forward reference to the button press handler.
//
//*****************************************************************************
void OnButtonPress(tWidget *pWidget);

//*****************************************************************************
//
// The heading containing the application title.
//
//*****************************************************************************
Canvas(g_sHeading, &g_sBackground, 0, &g_sPushBtn,
       &g_slcd_320x240_ili932x, 0, 0, 240, 23,
       (CANVAS_STYLE_FILL | CANVAS_STYLE_OUTLINE | CANVAS_STYLE_TEXT),
       ClrDarkBlue, ClrWhite, ClrWhite, &g_sFontCm20, "hello-widget", 0, 0);

//*****************************************************************************
//
// The canvas widget acting as the background to the display.
//
//*****************************************************************************
Canvas(g_sBackground, WIDGET_ROOT, 0, &g_sHeading,
       &g_slcd_320x240_ili932x, 0, 0, 240, 320,
       CANVAS_STYLE_FILL, ClrWhite, 0, 0, 0, 0, 0, 0);

//*****************************************************************************
//
// The button used to hide or display the "Hello World" message.
//
//*****************************************************************************
RectangularButton(g_sPushBtn, &g_sHeading, 0, 0,
                  &g_slcd_320x240_ili932x, 20, 60, 200, 40,
                  (PB_STYLE_OUTLINE | PB_STYLE_TEXT_OPAQUE | PB_STYLE_TEXT |
                   PB_STYLE_FILL | PB_STYLE_RELEASE_NOTIFY),
                   ClrDarkBlue, ClrBlue, ClrWhite, ClrWhite,
                   &g_sFontCmss22b, "Welcome!Welcome!", 0, 0, 0, 0, OnButtonPress);

//*****************************************************************************
//
// The canvas widget used to display the "Hello!" string.  Note that this
// is NOT hooked into the active widget tree (by making it a child of the
// g_sPushBtn widget above) yet since we do not want the widget to be displayed
// until the button is pressed.
//
//*****************************************************************************
Canvas(g_sHello, &g_sPushBtn, 0, 0,
       &g_slcd_320x240_ili932x, 10, 180, 200, 40,
       (CANVAS_STYLE_FILL | CANVAS_STYLE_TEXT),
       ClrBlack, 0, ClrWhite, &g_sFontCm40, " Hello World! ", 0, 0);

//*****************************************************************************
//
// A global we use to keep track of whether or not the "Hello" widget is
// currently visible.
//
//*****************************************************************************
tBoolean g_bHelloVisible = false;
//tBoolean g_bHelloVisible = true;
//*****************************************************************************
//
// The error routine that is called if the driver library encounters an error.
//
//*****************************************************************************
#ifdef DEBUG
void
__error__(char *pcFilename, unsigned long ulLine)
{
}
#endif

//*****************************************************************************
//
//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by the graphics library widget manager in the
// context of WidgetMessageQueueProcess whenever the user releases the
// "Press Me!" button.  We use this notification to display or hide the
// "Hello!" widget.
//
// This is actually a rather inefficient way to accomplish this but it's
// a good example of how to add and remove widgets dynamically.  In
// normal circumstances, you would likely leave the g_sHello widget
// linked into the tree and merely add or remove the text by changing
// its style then repainting.
//
// If using this dynamic add/remove strategy, another useful optimization
// is to use a black canvas widget that covers the same area of the screen
// as the widgets that you will be adding and removing.  If this is the used
// as the point in the tree where the subtree is added or removed, you can
// repaint just the desired area by repainting the black canvas rather than
// repainting the whole tree.
//
//*****************************************************************************
void
OnButtonPress(tWidget *pWidget)
{
    g_bHelloVisible = !g_bHelloVisible;
 //g_bHelloVisible = 1; //ddllxxrr test
    if(g_bHelloVisible)
    {
        //
        // Add the Hello widget to the tree as a child of the push
        // button.  We could add it elsewhere but this seems as good a
        // place as any.  It also means we can repaint from g_sPushBtn and
        // this will paint both the button and the welcome message.
        //
        WidgetAdd((tWidget *)&g_sPushBtn, (tWidget *)&g_sHello);

        //
        // Change the button text to indicate the new function.
        //
        PushButtonTextSet(&g_sPushBtn, "Hide Welcome");

        //
        // Repaint the pushbutton and all widgets beneath it (in this case,
        // the welcome message).
        //
        WidgetPaint((tWidget *)&g_sPushBtn);
    }
    else
    {
        //
        // Remove the Hello widget from the tree.
        //
        WidgetRemove((tWidget *)&g_sHello);

        //
        // Change the button text to indicate the new function.
        //
        PushButtonTextSet(&g_sPushBtn, "Show Welcome");

        //
        // Repaint the widget tree to remove the Hello widget from the
        // display.  This is rather inefficient but saves having to use
        // additional widgets to overpaint the area of the Hello text (since
        // disabling a widget does not automatically erase whatever it
        // previously displayed on the screen).
        //
        WidgetPaint(WIDGET_ROOT);
    }
}

//*****************************************************************************
//
// The graphics context used by the application.
//
//*****************************************************************************
tContext g_sContext;

//*****************************************************************************
//
// The error routine that is called if the driver library encounters an error.
//
//*****************************************************************************
#ifdef DEBUG
void
__error__(char *pcFilename, unsigned long ulLine)
{
}
#endif

//*****************************************************************************
//
// Performs calibration of the touch screen.
//
//*****************************************************************************
int
main(void)
{

    FPUEnable();
    FPULazyStackingEnable();
    //
    // Enable the PLL and clock the part at 50 MHz.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16MHZ);
       //
    lcd_ili932x_init();                                                                          //初始化LCD驱动
    GrContextInit(&g_sContext, &g_sLcdDisplay);//初始化图形库
  lcd_backlight_on();
    lcd_ili932x_flush(&g_sContext);

 //
    // Initialize the touch screen driver.
    //
    TouchScreenInit();

 //
    // Set the touch screen event handler.
    //
    TouchScreenCallbackSet(WidgetPointerMessage);

    //
    // Add the compile-time defined widgets to the widget tree.
    //
    WidgetAdd(WIDGET_ROOT, (tWidget *)&g_sBackground);

    //
    // Paint the widget tree to make sure they all appear on the display.
    //
    WidgetPaint(WIDGET_ROOT);

    //
    // Loop forever, processing widget messages.
    //
    while(1)
    {
        //
        // Process any messages from or for the widgets.
        //
        WidgetMessageQueueProcess();

    }

}

这个用TI图形库很方便,只要设好各种要显示的小控件后

调用 WidgetPaint(WIDGET_ROOT);显示。

而检测用户的触摸,只要调函数就可:

 while(1)
    {
        //
        // Process any messages from or for the widgets.
        //
        WidgetMessageQueueProcess();

    }

也就是说,小控件的触摸,图形库都集成在里边了。

我下面的程序可以运行,但得点右下的的很小的区域才行,究竟为什么。

我想同回调函数有关系。而这个回调函数是TI库提供的。所以以后慢慢探讨吧。

大家也可下载运行下,告诉我为什么就那么一小区域可点。

上图:

程序打包

网友:
抢楼,期待更多介绍

网友:
我试了,很不错

楼主那个问题是触摸屏校准参数的问题,修改后就好了

把touch.c里面99行开始的参数
// #ifdef PORTRAIT
//         22912,          // M0
//        2560,          // M1
//         -4382752,       // M2
//         11592,         // M3
//         -30696,            // M4
//        5510664,       // M5
//         21691,         // M6
// #endif
更换为

        #ifdef PORTRAIT
                64224,                // M0
                -864,            // M1
                -50548608,        // M2
                -1152,                // M3
                70144,                // M4
                -58453888,        // M5
                -133284,        // M6
        #endif

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答

网友:
兄弟给力,多谢

网友:
void
OnButtonPress(tWidget *pWidget) 楼主我用LM3S9B96中有个这个函数我一直没有找到这个函数在哪里调用的~~~不知道楼主怎么理解的?能否探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