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6xxad系列AD串口能同时2个一起检测么?

楼主:
比如说我将p17和 p16同时设置为开漏模式,p17检测温度1   p16检测温度2, 需要同步检测,是不是要先设置p17,转换在开启p16在转换?就是一个一个来?

{
    ADC_DATA   = 0; //清除结果
    ADC_CONTR = 0x60;      //转换速度设置  0x60  最快速度
    ADC_CONTR = 0xE0;               //1110,0000 打开ADC电源 清 ADC_FLAG, ADC_START 位和低 3 位
    ADC_CONTR =0xe7;
  //  ADC_CONTR |= 0x07;           //选择 A/D 当前通道   P1.1
    delayms(1);                       //使输入电压达到稳定
    ADC_CONTR = 0xef;
   // ADC_CONTR |= 0x0f;              //0000,1000 令 ADCS = 1, 启动A/D转换,
     while (1)                       //等待A/D转换结束
    {
        if (ADC_CONTR & 0x10)       //0001,0000 测试A/D转换结束否
        { break; }
    }
    ADC_CONTR =0xe7;
    //ADC_CONTR &= 0xE7;            //1111,0111 清 ADC_FLAG 位, 关闭A/D转换,
    return   ADC_DATA; //返回 A/D 10 位转换结果
}

网友:
是的,没有哪个AD可以两路一起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