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用DS1302在数码管上显示时间,怎么都是0啊

楼主:
为什么我用DS1302在数码管上显示时间,怎么都是0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两种可能1、数码管驱动数据不正确
2、DS1302数据读取不对

网友:
网上找个例程,调调,成功率比较高!

网友:
你赋初值是0,然后你又没有启动时钟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