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后练习】launchpad课后练习十五之ADC中断

楼主:
课后练习十五之ADC中断

1. ADC寄存器

ADC10CTL0设置参考电压、采样保持时间、采样速率、开启ADC、中断使能、中断标志位、开始转换。

ADC10CTL1设置通道选择、时钟源选择。

2. 应用——ADC中断

  实验现象: 通过P1.0插针引线接外接电平 (GND或者VCC)

   当杜邦线接GND LED2

   当杜邦线接VCC LED2

(没有通过数码管显示测试的数据,只通过判断大于某值灯亮来判断进行了采样中断)

网友:
3. 例程

  1. /***********************************************
    **** LAUNCH PAD 学习之ADC中断 ***
    **** MCU: MSP430 ***
    **** 作者: 常见泽 ***
    **** ***
    **** ***
    **** 2012.05.30.20:40 ***
    **** 实验现象: 通过P1.0插针引线接外接电平 ***
    **** 当杜邦线接GND LED2灭 ***
    **** 当杜邦线接VCC LED2亮 ***
    ***********************************************/

    #include <msp430g2452.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ADC10CTL0 = ADC10ON + ADC10IE+SREF_1 + REFON; // 使能中断
    ADC10CTL1 = INCH_0+ADC10SSEL_0; // A0通道 ADC内部时钟源
    ADC10AE0 |= BIT0; // P1.0使能AD
    P1DIR |= BIT6; // P1.6为输出模式

    for (;;)
    {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 转换开始
    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 // LPM0, ADC10_ISR
    if (ADC10MEM < 0x1FF)
    P1OUT &= ~BIT6; // P1.6 LED2 灭
    else
    P1OUT |= BIT6; // P1.6 LED2 亮
    }
    }

    // ADC1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void)
    {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CPUOFF); // Clear CPUOFF bit from 0(SR)
    }

网友:
您好,昨天用您的程序调试了下,想把采集到的电压值经过转换后  在1602上显示,请问你的参考电压时多少?
我的语句如下:int temp=(int)(ADC10MEM*2.5*1000/1023.0);    //ADC10转换
然后再把temp 数值在液晶上显示,每次显示都是2.5V,但是采集输入的电压并没有超过2.5啊,请您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参考电压 是要看配置的寄存器ADC10CTL0的 我这个应该是1.5V把你试试看因为REF2_5这一位 我并没有选中

我的这个例程只是提出一个思路

具体的配置还要你自己配置比较好

发个

launchpad的ADC配置的文件给你

比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客气了

网友:
初学请教  ADC中断是怎样进去的?不需要中断信号的吗?

网友:
楼主的例程没有进中断,默认是单通道单次的,要中断的话,前提是你先开IEG 和ADC10IE这两个位,然后再分别看否开了DTC,

如果没开DTC的话:
单通道单次是每检测完一次进一次中断
单通道多次的话我测试是一直在中断 不出去的
序列通道 单次我调试了下是每测一个通道 进一次中断
序列通道 多次的话我没试了,不过我想应该是一直在中断 中的

如果你开了DTC的话,就要等到你设置的ADC10DTC1中的n次检测完才会中断 ,

网友:
不好意思 前面写错字, 应该是GIE 和ADC10IE ,中断标志位是ADC10IFG

再补充下如果你开了DTC的话,中断一次后要么你重写ADC10SA,要么你就在程序前先写
ADC10DTC0 |= ADC10CT;
就可以再进入中断了

要不然的话你就只能进一次中断,以后就一直不能进中断的

这是我个人调试的结果 ,不一定对,希望大家一直讨论。。一直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