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熟悉单片机电路图的帮我分析下这个图!

楼主(2012-06-09):
请熟悉单片机电路图的帮我分析下这个图!
最近看了C8051F350单片机开发板原理图,其中参考电压输入路不懂那个极性电容是什么作用。请知道的告诉小弟一下,谢谢!参考图如下
参考电压输入电路
开发

网友A:
个人感觉用X7R特性的10u的陶瓷还好些,电解在低温下容值变化会比较大,电容的多少大小根据VREF的动态电流以及后级单片机该管脚对输入电源纹波的要求来取决,一般芯片对VREF的要求都比较高,可以当做模拟电源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