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stellaris ICDI与LM FDTI??

楼主:
之前用MDK3.5版本在LM3S1138上下载程序的时候,选Luminary Eval board下载程序成功了

现在换到MDK4.53版本,Flash config里面没有Luminary Eval board这个选项了,有人说选stellaris ICDI,于是选之,结果点了download提示说找不到Cortex-M Device什么的,具体见附件图片。。。

请教各位!!

网友:
自己顶  不要沉。。!

网友:
MDK3.5是很老的版本了.
你检查下驱动是否安装正确,安装正确后在硬件管理器中应该包含2个设备,一个是虚拟串口。另外是仿真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解决,需要用FT_Prog.exe更新一下FT2232的固件。。

v3.5版本的固件中 Product ID 为BCD8

v4.xx版本中固件的 Product ID应改为BCD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