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F28035之SPI发送完?

楼主:
在TI的例程中,只能找到中断模式和Loop back模式下的应用。而在Loop back下,它的例程检查发送完的方法是看接收FIFO是否收到了数据。

在SPI寄存器中,也没有发现发送数据寄存器发送结束的标志。

网友:
while(SpibRegs.SPIFFTX.bit.TXFFST !=1) { }  ?

网友:
while(SpibRegs.SPIFFTX.bit.TXFFST !=0) { }  ?

我开始试了一下这句。是不能实现的,因为FIFO是双缓冲的,FFST空了并不意味着发送完毕。
我又试了一下STE,跟msp430不一样,DSP里面ste在开始发送时自动拉低,发送完毕自动拉高,可以作为片选信号。

网友:
while(SpibRegs.SPIFFTX.bit.TXFFST !=0) { }
和SPI INT FLAG一起用

关于SPI INT FLAG:

The SPI hardware sets this bit to indicate that
it has completed sending or receiving the last bit and is ready to be serviced.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