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计

楼主(2012-06-10):
频率计
小弟要做个频率计 用32测外部输入频率 没接触过32 现在又急着用 那位大哥大姐有这个程序或者有这方面的程序 请发我下 1501806575@qq.com 万分感激。
我来回答
频率
大哥
程序

网友A:
拿到32程序就能做频率计了吗?俺不信。
被测频率是什么信号?电流还是电压还是别的?什么样的波形?输入幅值有多大?被测信号的频率范围是多少?要求测量精度是多少?等等这些基本要素都没有,怎么就知道32一定能行?

楼主:
我要做的就是简单的测下测下几khz范围内的频率,现在只有块32在手上 所以就想用下这个了 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A:
32=PIC32?AVR32?STM32?
程序是依附在硬件上的,而且到罗马并不只一条路。所以不管怎么说,你得先弄清测量原理,然后问也好自己考虑也好,确定下电路,最后才能着手程序。否则就算讨来现成的程序,也很可能跟你想做的东西风马牛不相及,看了也是一头雾水,更别说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