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了两片dsp28335

楼主:
一整个就是惨~明天等着被老板炮

顺便问一下,看同学们有没有觉得我哪边的电路接错了

我是要用DSP外接一个DAC芯片数字讯号转成模拟

DAC芯片型号是TLV5616要吃5vvcc, 所以我从DSP有一个5vpin脚接给它

GND也是从DSP板子本身接出来给它,其它三条黄色为传输的数据线

另外DAC芯片还须要一个Reference的电位,譬如我是接2.5v

则我最大的DAC模拟电位输出就是5v(乘两倍),由于我板子没有2.5vpin

所以我是用电源供应器给它,所有的地都是共在一起,如下图

烦请有看出问题的同学帮忙,找不到问题很怕继续烧下去

我目前是在怀疑共地的问题

感谢大家

网友:
不得不佩服楼主画的图!

网友:
你说的烧了是什么现象。你的这个5V是不是变压成3.3V和1.8V的。看看你外接的这个芯片需要多大的电流,会不会使得板子上的3.3V或1.8V不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这是还没经过变压之前的5v,可是我的外接晶片的电流相当小,只有2.1mw,吃5v的电的话,也大概只有1.7mA啊@@,应该不会影响到3.3v跟1.8v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所谓的烧是什么现象啊?测测看3.3V,1.8V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28335已经坏啦,一上电就迅速发烫,无法跟电脑连结了

网友:
那应该是什么地方短路了。只要上电时间短,发烫不一定DSP会立刻坏掉。

网友:
如果28335快速发热,一般都是短路引起的,你这样联的电路,不是很合理,有多个电源出现,而且模拟地和数字地没有隔离。但从电路上看,也不至于烧芯片。如果不烧芯片,这个电路也不能正常工作。DSP输出的3.3V不能被TLV5616识别的。应该是加个电压转换芯片。对于DA这高精度电路来说要做好各种隔离和信号匹配工作。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
这两天也持续烧了2片了,测量之后都是3.3V和1.8V短路了,心疼啊!!

网友:
呵呵,怎么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