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组定义到SRAM中

楼主:
请问各位,如何将数组定义到外扩的SRAM中?定义的程序代码能简单写一下吗?谢谢

网友:
这个还真没做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好的

网友:
如果CPU有外扩存储器功能,也即有专门的地址数据总线,定义外部存储器是很容易的,
如果没有这些总线就不好办了,只能使用程序来具体操作了